求助索泰1050TI 4G 提示没插入电源

楼主(2021-11-23):
没修过显卡。查论坛的帖子说显卡的中间针 。但是这个看测了中间针是空的。还有说拉个3.3V过去就可以。但是我拉个3.3V过去后直接短路了。求助大神们。需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检查接口检测脚,还有12v的保险,还有每一路场馆是否工作,这种是缺供电

网友A:
拆掉Q512    GPU_THERM_OVE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512    GPU_THERM_OVERT*

谢谢。我拆了Q512后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