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smax重启

楼主(2021-11-23):
本来机子是两三分钟重启一次 换了尾插排线后好了 但是打电话一开免提又会自动重启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啊

网友:
上传重启日志看看

网友A:
换尾插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排线就可以了

换了3条了 都一样

网友:
打J6400阻值,特别关注下相关MIC4的供电信号。

网友:
重启记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