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4IKBR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1-11-23):
型号:联想小新 潮7000-14IKBR
故障:不充电,单电池或适配器都可开机,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但不充电.客户自己淘宝了一个新电池也是一样的不充电
维修:拆机检测BATT_CLK、BATT_DAT、BATT_TS(无电池3.3V,接入电池正常的0.29V)都正常 ,主板也没有断线,BQ24780S的条件感觉也都正常,无电池时待机0.03,有电池时待机0.06,总感觉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方向。论坛里找了一下24780S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一个坛友类似的故障,他是的保护隔离管第一个管直接短路导致不充电,我测了一下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正常的 ,没有短路,索性直接更换了Q5901,这时再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瞬间上到2.8A,还真是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的问题。装机测试正常充电。

网友:
额   不短路不代表正常哦  亲

网友:
第一个保护管 S极和G极测到是多少 24780S芯片好像问题很多 要不不能升压驱动MOS管

网友:
技术阔以

网友:
还没遇到,下次遇到注意下。谢谢分享

网友(2022-02-21):
一个故障 开机可以检测到电池一直充电就是不进电 换了这个还是一样!!!!

网友(2022-09-14):
我的也是同故障 ,厉害厉害

网友:
牛啊 牛啊  还真修好了,感谢lz分享

网友(2023-03-14):
刚收到一台机器,也是这个故障。试下

网友:
经验,死活不充电试试换第一个隔离管

网友(2024-03-14):
24780现在用的是最多

网友:
有台一样的不充电,按楼主的方法检测也是第一个保隔击穿,没有合适的芯片代换,待换后再来发文,先感谢作者的奉献

网友:
从料板上拆个八爪换上就充电了,非常感谢楼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