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识别不到独显,直接

楼主(2021-11-23):
联想Y7000识别不到独显,直接秒杀,昨天晚上快下班时客户拿来一Y7000笔记本,说是看不到独显,因为太晚了,报价留下。今天早晨拿来装了一下系统故障依旧,拆开D壳,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拆开散热器,一看有个电容发霉,一测短路了,心想OK了,干掉,然后测了一下和它相连的2R2电阻64Ω,直接拆掉直连,盖上散热器,开机测试久违的独显走出来了,然后打驱动OK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A:
请问是独显供电这块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独显供电这块电路吧?

应该是的,我没有打开图纸,凭感觉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我没有打开图纸,凭感觉修的

仔细观察是第一步,大多数人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独显供电这块电路吧?

是的呢,就是独显这边的供电

网友:
Y7000 独显出问题碰到几台了,不过都想办法去维修站保修了

网友:
不客气,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确实 维修第一步要仔细的观察。

网友C(2021-12-23):
2R2的电阻直连了,会不会没保护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R2的电阻直连了,会不会没保护作用了?

不需要,前面有过流检测,会自动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