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S410输出电压低并保护

楼主(2021-11-23):
金河田坏电源同事送的,发现七脚辅助电源管理芯片炸,查看推测应该是TNY267之类,网购换上,终于有了待机电压。但主电路并没输出。

网友:
这变压器可能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短路绿线和地线,测试7610 3脚与2脚,4脚与2脚电压,7500的4脚与7脚电压

网友B:
这个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维修价值?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乐趣在维修的过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绿线和地线,测试7610 3脚与2脚,4脚与2脚电压,7500的4脚与7脚电压

好,今晚试试

网友C:
拆主变压器干什么,查一下供主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电阻差不多就是1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差不多就是1欧姆的

变压器5V和3..3V共用线圈,两脚阻值0.5左右,12V线圈两脚也差不多。3.3V对地阻值是在线测10.7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短路绿线和地线,测试7610 3脚与2脚,4脚与2脚电压,7500的4脚与7脚电压

7500的4脚与7脚电压4.1V,7610 3脚与2脚有4.6,4脚与2脚电压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主变压器干什么,查一下供主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

指点得对,我装回去了。测那两个芯片先

网友:
没有什么比热爱更让人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00的4脚与7脚电压4.1V,7610 3脚与2脚有4.6,4脚与2脚电压没电压[/backcolor ...

7500的4脚高电平,电源芯片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7500的4脚与7脚电压4.1V,7610 3脚与2脚有4.6,4脚与2脚电压没电压[/backcolor ...

7610 3脚与2脚高电平保护了,3脚对地短路强行开机看看

网友:
我也有几个坏的在捣鼓才修好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7610 3脚与2脚高电平保护了,3脚对地短路强行开机看看

短路后有输出,12V和5V都正常。3.3V支路暂时没装完件,还没试。这个7610我查不到资料,看样子跟393差不多吧?下一步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610 3脚与2脚高电平保护了,3脚对地短路强行开机看看

3.3V还是只有2.9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还是只有2.9左右

3.3v电压低了,维修
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252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