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打印机主板故障brother BHl2-maintenance LenoveBHL2-maintenance维修

楼主(2021-11-23):
本教程自己摸索的维修经验,去售后要求换主板。

希望版主加精。网上找不到第二个。

兄弟打印机主板报brother BHl2-maintenance    联想打印机(兄弟代工)LenoveBHL2-maintenance无法安装驱动程序,打印机型号与电脑设备管理器内显示的型号不符,电源键无法关机,打印机无法正常打印维修。通过提取正常打印机主板固件刷到不能打印的主板解决问题。下面通过兄弟HL-1218W给大家看下维修过程。并且提供打印机离线固件,供大家下载使用。

打印机拆机图片

问题就在这块驱动板上,上面有25系列的程序芯片,和24系列的配置信息芯片

这是25系列的程序芯片,下面有程序供大家下载

这也是25系列的程序芯片,主板就1个25系列的程序芯片,只是生产厂家不同而已

这是24c配置信息芯片,出现故障是因为大家操作按错键导致的。直接刷写24芯片就可以处理。
HL-1218W固件下载

网友A:
这是机主自己升级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主自己升级固件了,,,

这是原装主板固件,自己编程器备份下来的。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请问高手可以用什么程序刷固件呢?官方的程序都是在线刷固件的

网友B:
用哪款编程器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这就列害了 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 下次也试试刷程序

网友(2021-12-23):
这个比较牛,要是可以改里面参数,加快出纸速度就更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哪款编程器能推荐一下吗?

淘宝20元左右的土豪金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这等于是给主板重新ghost了个系统
提醒下大家,买编程器的时候,一定要买SOP8转DIP8的卡座。

网友:
大神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刷了一遍24C,问题依旧,25Q64固件刷完后机器就加不了电了,又刷回原固件了。编程器刷完24C校验,查空,写入都正常,问题照旧,电源键失效,就绪灯常闪。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B:
是不是只需要刷24C就可以了?我的打印机所有的症状都和大神描述的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需要刷24C就可以了?我的打印机所有的症状都和大神描述的一致

两个一起刷 25 + 24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个机器坏了,下载来看看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HL-1218W机器,升级机器ROM的时候断电,造成现在开机进入brother BHl2-maintenance模式,据说可以下载在线升级的固件,然后通过brother BHl2-maintenance维护模式重新写入下载的.blf固件,机器就可以恢复正常。
不过机器已经坏了,无法获取相关参数,

以下是从其他论坛搜索的结果:

此过程也适用于其他Brother打印机,只要它在设备管理器中被识别为BrotherHL2维护USB设备即可。您必须使用 firmverup.brother.co.jp Web 服务为打印机找到合适的固件。在 XML 请求文件中,替换"模型"和"规范"字段以及 FIRMINFO 条目。请注意,HL-2250DN 的 SPEC 字段为空,但可能包含其他打印机的值。
您必须知道正确的型号和规格值以及 FIRMINFO
条目。这可能非常困难。我通过使用SNMP查询相同型号的功能打印机,找到了HL-2250DN的值:
$ snmpwalk -c public <IP-ADDRESS>iso.3.6.1.4.1.2435.2.4.3.99.3.1.6.1.2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1 = STRING: "MODEL=\"HL-2250DN series\"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2 = STRING: "SERIAL=\"...\"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3 = STRING: "SPEC=\"\"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4 = STRING: "FIRMID=\"MAIN\"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5 = STRING: "FIRMVER=\"1.15\"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6 = STRING: "
FIRMID=\"BRNET\"
" SNMPv2-SMI::enterprises.2435.2.4.3.99.3.1.6.1.2.7 = STRING: "FIRMVER=\"1.10\"
"

楼主能不能帮助获取1218W 的snmp信息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需要刷24C就可以了?我的打印机所有的症状都和大神描述的一致

刷24C你试试,应该可以。如果不行再刷25

网友(2022-01-22):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5-26):
楼主的25q64程序固件不能用,刷了后任何灯不亮,插usb没反应,下载了两次文件都有问题,用16进制查看,只有前面一点有内容,后面都是空的,是否是删除过程中出错导致,请楼主核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