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寸显示器,开机屏幕有图像闪一下,电源指示灯就灭了。

楼主(2021-11-24):
一台Lg22寸显示器,平时是连接监控,昨天发现开了显示器电源,出现正常图像,随即马上黑屏,电源灯也灭掉,反复几次后,又正常了。
晚上关掉了显示器(监控主机一直是开机的),今早上开显示器,出现同样故障,然后反复开关显示器电源开关4、5次后,又正常了

请教一下大佬们,大概是什么问题啊,好修吗?

网友A:
先查下开关板,(或拔了开关板试下),电源灯灭时,测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开关板,(或拔了开关板试下),电源灯灭时,测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

谢谢大佬回复,显示器型号是Lg IPS224T,变压器外置,19v输入。现在还没时间拆,等有空拆开看看。
淘宝上搜了同型号显示器主板,里面只有一块板子。
附图是淘宝上搜的,估计跟图差不多。
由于冷机开机有故障,我猜测是不是某个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