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帮忙看看这个BIOS芯片

楼主(2021-11-24):
三星笔记本上的BIOS,拍的不是很清楚,上面是:AE1206;25Q32SCP;E4E586
焊下来的时候焊脚被我焊坏了,想从网上买个差不多型号的重新烧写,但是怎么都找不到型号完全一致的,笔记本是好老的本子,12年的,三代U,三星Q470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替代吗,我在网上也有找到25Q32SCP的型号一致的,但是上面一行AE1206和最下面E4E586是不一致的,请问可以用吗

网友A:
25Q32就可以代换 其他板子很多的 电压一样 容量一样或者容量大点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32就可以代换 其他板子很多的 电压一样 容量一样或者容量大点的都行

25Q32 是4M的还是8M的呀,原板的BIOS针脚没被搞坏前我用烧录器备份过,备份出来的是8M的,为啥我在网上看到的25Q32的都是4M的

网友B:
8M的用25Q64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M的用25Q64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算原芯片是4M的,我用8M的芯片刷4M的BIOS也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