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451彩激打印时一直显示printing document没有进纸

楼主(2021-11-24):
hp M451彩激打印时一直显示printing document   ,齿轮一直在转,不报错,
进纸轮没有动作

有没有同行给下经验

网友A:
不吸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吸纸了??????????

硒鼓的齿轮组一真转,   但完全没有进纸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硒鼓的齿轮组一真转,   但完全没有进纸动作

个人经验,检查一下吸纸器和离合,其他不好说

网友:
已解决了, 又是离合器问题,要把整个齿轮组卸下来处理

网友:
惠普通病了,从1215和2025就有这个问题,拿个小不干胶纸一贴搞定

网友:
我打印机修得比较少

网友:
大神出评论

网友C(2022-02-11):
我有此问题如何解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此问题如何解绝的

齿轮组里面有个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组里面有个离合器

问题已解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