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服务器主板 S1200BTL 板DA0S09MB6C0用什么南桥

楼主(2021-11-24):
Intel服务器主板 S1200BTL 板DA0S09MB6C0,那位大哥正在修这个板,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南桥,谢

网友A:
你这个板子的桥是换过的吧?原装应该是c204芯片组。SLHAV/SLJ4H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ipset/ordering.html
淘宝有卖,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的桥是换过的吧?原装应该是c204芯片组。SLHAV/SLJ4H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 ...

上家换成H61的桥,半小时掉——换成B75的不开机

网友:
服务器和家用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