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1-11-24):
这个时序图,和测的电压,这个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不能跳变,并且正常待机情况下的话南桥待机会发出PM susc,这种应该查EC,还是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EC发给南桥的,可以跳变,不能跳到0V

网友:
什么型号 有无短路

网友:
surface Pro40,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到处电感,电容都测了

网友A:
surface Pro4,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EC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rface Pro4,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EC换过了,

拍个图过来看看正反2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个图过来看看正反2面

这有啥可看的,不都一样吗

网友C:
  桥的待机供电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待机供电查了吗?

供电,有些地方应该是1v,现在变0.75V应该问题不大的吧?

网友D:
Surface Pro4遇到几台都是3.3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rface Pro4遇到几台都是3.3短路

这个不是3.3短路,现在修的可以触发了,内存供电1v也出来了,但是待机有个5V不出来,SL1_5V_PWR_EN这个信号由MCU发出来的,待机就应该有的,现在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MCU坏了,这个怎么确定?

网友:
看来还得在学习下理论啊

网友E:
理论过关,修起来就有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过关,修起来就有方向

查了EC和桥的待机,好像都没问题,触发也能触发,只不过不能开机,测主板没有明显短路

,MCU正常待机应该发出一个5V信号,不知道是不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