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4):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解决方法: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10Plus

  故障现象:能开机 手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实测:接机后插充电器线充电和按开机后的振动反应都证实手机是能开机的。

  拆开手机后壳,拿下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显示座连接器处有明显进水腐蚀痕迹。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再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对地二极体值,发现最左侧值呈现无穷大,根据鑫智造PCB图,结合原理图确定该引脚是显示供电,应当有对地二极体才对,于是仔细观察座子腐蚀地方,发现从引脚根部有腐蚀断开的现象,取下座子,刮开座子引脚的表层走线,用0.007银线进行飞线,再更换一个好的座子上去,装机测试,手机显示正常。到此,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修复。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赖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运气不错只是烧断线了

网友:
华为畅享10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修复。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