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3583按开关不开机,插电后拆了内存也运行且按开关10秒也关不了机?

楼主(2021-11-24):
DELL戴尔inspiron3583按开关不开机,插电后拆了内存也运行且按开关10秒也关不了机?将电池排线拆了、内存取下、屏线取下,单留M2固态硬盘,插电后约1分50秒后风扇会自动转,无屏显,按开机键10秒也无法关机。如果不拆电池排线,拔电后风扇会一直转,直到把电池耗干。请问是什么问题,或者是哪个元器件损坏导致的,电子电压表能测量到吗?

c568b8751fb46e2684a4c7b6bf7b60c0.mp4_20211124_115814.mkv

机子问题描述

网友:
关机 只有两个 PCH 和I/O影响到

网友:
难搞哦 ,线路慢慢跑吧》

网友:
跑线吧 漫长路程

网友:
按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按时序查,板载U有点难搞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客户自己来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客户自己来求助的。

网友B:
啥都没测 啥都没量 啥也不知道 只知道主板坏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给看看吧!

网友:
别想了  主板问题    送专业的地方吧   别越弄问题越大

网友:
这是客户求助的,看到没认证的懒得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客户自己来求助的。

对头,谢谢关注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测 啥都没量 啥也不知道 只知道主板坏

是的,想着要是简单的通病或是换个小零件的话就可以自己搞掂,要是复杂的还是送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