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21-11-24):
接手一台H235HL显示器按开关指示灯不亮,拿回店里维修,经检测为给LED供电的场效应管5N10短路,从料板拆机更换上成功亮屏。

网友:
楼主把图片搞好一点,维修点标记一下

网友:
维修点标记一下a

网友:
还行,显示器价格怎么这么贵

网友(2022-01-08):
图中的那个场效应管就是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