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显示异常求助

楼主(2021-11-24):
神舟A460P

笔记本的屏幕突然 显示不正常,显示 会有 很多 红色  蓝色 的颗粒 点点。

黑色会显示红色

用HDMI接电视  电视显示正常,  应该就不是显卡或者驱动的问题吧? 如图

这一般是 屏挂掉了 还是 屏线  的问题啊

论坛大佬多  特求助 感谢

网友A:
外接没问题 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没问题 是屏线坏了

有没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因为是突然这样的  也没摔  也没压 的

网友A:
屏线问题 PCH到线的问题或者接触不良  具体要看电路图

网友B:
看上去像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你拆开重新插一下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问题 PCH到线的问题或者接触不良  具体要看电路图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你拆开重新插一下试看

感谢大佬!!!!

网友C:
这个情况很多是屏显接口氧化,也有屏,屏线和显卡电路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很多是屏显接口氧化,也有屏,屏线和显卡电路问题

感谢!!!!!!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应该,

网友:
屏幕那头 重插下

网友:
拆开拔插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D:
现在做维修真难啊!客户上来发个贴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维修真难啊!客户上来发个贴就解决问题了。

哈哈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