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V无CPU供电

楼主(2021-11-24):
各位大神,V星H110M PRO-V检测无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正常,测量EN脚无电压,前后电路无短路,又测得PROCPWRGD无电压,查帖子后,要BIOS正常后,PROCPWRGD才能发出。又测得BIOS 5、6脚无输入,阻值正常,没短路 ,难道是PCH损坏了吗?麻烦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条件不满足吧 测量什么

网友A:
en脚无en,为啥不去找vrmen呢

网友:
查南桥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无en,为啥不去找vrmen呢

en电路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
不应该是最后读bios吗?

网友:
我之前修的笔记本该量的电压都有就是死活不出U供电

网友B:
我今天修的技嘉也是死活不出u供电

网友:
先试一试bios

网友:
en没问题刷BIOS啊

网友:
CPU供电电路很复查。。。和PCH   BIOS  CPU   都有关

网友C:
BIOS刷了,问题依旧

网友:
两个都正常,还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修的技嘉也是死活不出u供电

该满足的条件都满足了,就BIOS两脚没电压,怀疑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满足的条件都满足了,就BIOS两脚没电压,怀疑BIOS坏了

这样的问题烦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满足的条件都满足了,就BIOS两脚没电压,怀疑BIOS坏了

我觉得还是条件不满足,很可能你漏查了,你能列举一下你查过的条件出来让大家给你检查一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条件不满足,很可能你漏查了,你能列举一下你查过的条件出来让大家给你检查一遍吗?

有大神说这个bios的5,6脚电压本来就微弱,查了一下论坛,应该是vcore电源管理芯片的16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了,问题依旧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