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50ti显存定位

楼主(2021-11-24):
显卡开机过个几分钟,屏幕背光亮但无图像,作从卡进系统装驱动后蓝屏。
MATS盲扫了下,对应该哪颗显存?

网友A:
逆时针最后一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最后一颗

多谢,显存刚拆了,果然是这颗,掉点了,搞不定,卖废品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显存刚拆了,果然是这颗,掉点了,搞不定,卖废品去。

掉得不多飞线呀,补点呀,技术不行拿给技术好的补,比卖废品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得不多飞线呀,补点呀,技术不行拿给技术好的补,比卖废品好多了

显存掉点,焊盘完好,我这边换显存的报价超过200了,不划算。

网友:
一直搞不懂AMD和英伟达的显存排布,更别说双面的了

网友:
当废品卖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掉点,焊盘完好,我这边换显存的报价超过200了,不划算。

自己买颗粒也就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最后一颗

左还开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