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2021款,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21-11-24):
收到机器发现进水,全面清洗后,可以开机,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后发现不能用电源开机,电池正常,因为本机电源是TYPE-C接口,测量接口电源电压为5v,换电源还是一样,20v没开启,发现电池完全耗尽了,接电源可以充电(电池有电时不充电,充电指示灯不亮,接电源系统还是显示电池供电),问题还是出在机器和电源适配器信号握手不良,没相关资料,后来发现主板带隐藏电源口,只是外壳没开口,直接给外壳开了口,换个圆口联想电源,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牛x,这么搞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
联想,还同类款小新以可这样搞,主板预留19V高压接口。

网友:
tpye-c这种接口太容易坏了,不能受太大力,换了好多

网友:
这样修改 不用去掉TPYe -C转换芯片?

网友:
           这是发现新大陆啊

网友:
楼主威武,这都可以发现

网友:
哈哈 联想这种操作早就有了 分两款 air款是typec口 普通版带DC口 价格还不一样 典型的智商税。typec口的容易坏口

网友:
小新这本子就有两种接口的本子 价格不同 其实没啥区别 联想真是忽悠老实人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还没遇到目前  学习了

网友:
我想知道 type-c 的芯片拆了没   不会影响后续使用吧

网友:
联想还留了这种接口!!!

网友:
估计你这个客户好说话,有的客户可不认同这样维修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中的高手,高高手

网友:
这机器是有两个磨具c壳   通用的

网友:
楼主功夫是高,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A:
说句实话,还是原先的那种圆口电源接口,比所谓易损坏的新式接口typec更加牢固耐用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还是原先的那种圆口电源接口,比所谓易损坏的新式接口typec更加牢固耐用好看。

typec新接口就是银样镴枪头而已。

网友:
接口坏了,换接口,这操作,不会修笔记本的骨科大夫不是好医生

网友:
有备用接口就是好,能给客户更好的选择。

网友:
type-C总是出问题。

网友:
信号检测端子不识别,也是不充电

网友(2022-01-14):
我也有一款小新air 14 2021 锐龙版的,也是只能用电池开机,适配器插上连5V都不出来,我改19V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且把电池充满了, 正在研究怎么恢复TYPE C供电,本来这种电路复杂,又没有图纸,且PD芯片还带程序买不到的,PD芯片型号是 RTS5457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