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方面的问题求助下大佬们

楼主(2021-11-24):
联想E540 打显卡驱动就黑屏 当时就把显卡换了  显卡和显存颗粒都是封胶的那种  换后 故障依旧  后来拿起主板仔细观察显存颗粒的缝隙 发现4个颗粒都有脱焊现象 就是除了有胶的地方还能看见锡珠 没有胶的地方有些锡珠还掉出来了 就把颗粒全部取下除胶想着重植下看看 因为没有这个的钢网就用内存颗粒的钢网植的 每块都补了10颗锡珠的样子  装上去后 上电到0.2掉电 经检测 是显存颗粒把1.5Vsp拉低了 现在又把颗粒全取了 倒是可以上电了 不知道是除胶的时候弄坏了一个颗粒 还是都坏了 已买了 颗粒了 现在的问题是想问下 这个颗粒到了后 能不能装一个颗粒通一次电 这样操作主要是想看下 还会不会拉低1.5VSP 也方便看下哪个没有装好之内的  请各位赐教 或者像这个型号的 直接把显卡都一起取了能直接用集显还是需要改下电路之内的呢

网友:
原来的装上测下阻值

网友A:
测一下相连的电容的对地二极管压降,太低就是短路了

dc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相连的电容的对地二极管压降,太低就是短路了

应该是有短路 装上会拉低1.5v 现在全取了是可以上电的 就是想知道 先单独装一个可以通电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短路 装上会拉低1.5v 现在全取了是可以上电的 就是想知道 先单独装一个可以通电不

可以的.安装一个测试对地二极体压降呀,如果正常安装第二个,如果懂可以用1v以下电压烧鸡也可以,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安装一个测试对地二极体压降呀,如果正常安装第二个,如果懂可以用1v以下电压烧鸡也可以,

好的  颗粒到了 再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