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荣耀9i手机充电没反应怎么办?外置电源插电池座能开机。

楼主(2021-11-24):
荣耀9i手机充电没反应怎么办?外置电源插电池座能开机。一般是过压保护ic坏还是mos管坏?

答:手机充电没反应,首先检查充电器、数据线,然后排除外配,手机电池、尾插充电口、尾插小板、尾插主板排线等,如果还是充电没反应,就是主板问题,检查主板充电电压、充电芯片。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充电口到电池之间的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