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201-AA不开机,插上适配器,这个原件发烫

楼主(2021-11-24):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我的小米air12.5笔记本不开机了,插上充电器,图中这个大的电子料发烫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这颗料是什么?起什么作用的,如果换这个料,可能修好吗?

网友:
这个ec 基础电路管理都靠他

网友A:
技术员说自己不会?

网友:
EC发烫未必是EC的问题 这个说不准的

网友:
这个玩意管的就是开机的电路,对自己有把握就干它,板废了咱可以换

网友:
我把它换了,不短路了,可以充电,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带程序的吧!

网友:
EC不会自己短路 一定是它的供电烧了它 先把供电解决好再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员说自己不会?

这种是想自己动手的外行人

网友:
按型号找芯片条件测一下,别急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