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AIR 进硬盘报错

楼主(2021-11-24):
雷神 911 AIR 进系统报错,PE 进不了。
硬盘

网友:
CPU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裸板还不行就CPU了

网友:
换个PE试试

网友:
又是这个 感觉CPU

网友:
这个代码看到头大

网友:
换了几个PE 一样

网友:
刷bios 试了吗

网友:
刷了BIOS 也是一样

网友:
CPU干掉了......

网友:
你开机按键盘D键自检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先在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试一下,不行就硬件问题

网友:
PE进不了是和CPU有关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和PE的基本和CPU 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