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管,丝印“WCM ”贴片三极管?

楼主(2021-11-24):
这个是什么管,丝印“WCM ”,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的管替代?

网友:
看不清楚啊,朋友

网友:
根据三极管和场管的测量方法自己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点开图片放大就行,手机晚上拍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就是一个 7002

网友:
丝印wcm 这样写到淘宝去搜,你会有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