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UU2 NM-A321超薄本不充电,与USB不可用

楼主(2021-11-24):
遇到有两次联想AIUU2 NM-A321超薄本不充电,还有所有USB不可用,坏的都为一个地方,有可能是通病,发出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第一次遇到时客户说不能充电,用电池能正常使用,还有就是USB口不管用。
进行拆机检查,插上充电器测量发现没有5V输出,使用自己的也不行,怀疑有短路,断电测量保险电感阻值对地为零。
于是使用烧机大法,电源调到5V进行烧机,插电大电流,进行手摸发现有个PQ12的场管发烫,
场管发烫大家都知道,要么短路要么自己损坏,于是继续烧机,发现PD7保护管发烫,进行拆除,测量还是短路,看来还有地方短路,
拟继续烧机,又发现了C282滤波电容发烫,进行拆除,测量短路排除。由于场管一直过负载工作,怀疑也会有问题,果然测量D极和S极正反都导通,根据图纸看了下这几个烧毁的地方都属于给电源口反向插USB设备使用时供电的,
而且是个P沟道管,于是在料板上找P沟道管,此管笔记本上保护隔离使用的多,进行拆件,把刚短路时的元器件全部进行更换,故障排除。

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本子故障为可正常充电,使用电池正常,就是一插电源充电时系统会提示USB电压浪涌超过设备承受上限,
之后就为USB接口都不可用,常规操作进系统测试发现确实不管用,测量USB口无供电,拟进行拆机,由于之前修过此款本本,
所以顺手就先测量C282大滤波电容,发现两端都对底为零了,心想看来是要捡钱了,进行拆除与补件,由于都是同一地方损坏所以怀疑换场馆不一定会长久
拟进行改电路,我改电路很简单拆除不使用场管,由于此款机型USB接口较少,所以使用了个整流二极管正极接C282正极,负极接PL18保险电感端,以代替场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这样虽然说不安适配器充电时电压会低一点但是正常使用移动设备时也够用了,到此维修就算结束了,装机测试所有接口,不管插不插适配器,均可正常使用故障不再出现。

还有就是改PQ12场管的话,5V USB供电的C282滤波电容一定要安装上,有条件可再加个无极电容,
不然使用过程中,偶尔有时插适配器还会报错USB过压浪涌保护,这个滤波电容设计在此的作用就是,不插适配器时USB供电滤波,
插适配器时可以吸收PQ12场管瞬间有时会漏过来的浪涌电压。以保证USB供电端元器件和防误报错的功能,从而保障USB接口设备的正常运行。

总结:个人感觉,此款机型应该都会有PQ12不良而烧USB控制端原件的故障。觉得不错可以,有不足的各位可以留言补充。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这款机器修了不少,ISL95905坏得很多,联想设计的电源接口带USB功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修了不少,ISL95905坏得很多,联想设计的电源接口带USB功能不太好

是的,电压基本就靠这一个芯片,而且价格还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修了不少,ISL95905坏得很多,联想设计的电源接口带USB功能不太好

是的,负责的电压太多了,还挺贵

网友:
短路 烧鸡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