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二修机,差点被埋客户发来一神

楼主(2021-11-24):
战神二修机,差点被埋
客户发来一神州战神,接电0.065,测得有供电3V 5V 1.0V 1.5V,四个供电,缺内存供电,查了一下没有S4,SR17E的桥,换了之后S4出来了,还是不出内存供电,查了一下条件,内存供电控制IC的供电限流电阻2R2被上家装了个电容,直连,上电0.7不跑嘛,换了个CPU,亮机,发帖不易,请各位师兄弟加点分

网友A:
电容电阻傻傻分不清,我怀疑是上家埋的雷

网友(点评):
自信点,把怀疑去掉~~

网友:
二修机就是坑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傻傻分不清,我怀疑是上家埋的雷

是的,CPU被换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傻傻分不清,我怀疑是上家埋的雷

本来可能就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