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开机无内存供电

楼主(2021-11-24):
这么老的主板一般都没人愿意修了,可我有个一直合作的客户要找10片。所以我是翻箱倒柜找了5片。其中有两片是不正常。话归正题。G41MT-D3。能上电。不跑码。不跑码主板我一般先查各处供电。首先当然是内存了。内存供电1.5实测0。想着问题没那么简单吧,一下就找到了?不管了。修好内存供电。后续才能有其他电压。找到图纸,内存1.5v是由u7产生,测u7供电脚vcc。0伏,供电脚是由D10双二极管由12v和5vual提供的。测D10的1.2脚,12v.5v正常。3脚没电圧。测u7pin5阻值。400多。证明不是u7本身拉低电压的。把D10干下来。测试D10开路了。在料板上找个双二极管换上。上电。跑码。屏幕轻松点亮。

网友:
老款板双二极管就好坏

网友:
这是小白应该遵循的维修顺序

网友:
老板内存没有供电也可以上电,新板内存没有供电直接掉电,或者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高手,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
看中这个诊断卡了,感觉含金量很高。。。修的也好。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很容易的学习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当料板用了

网友:
稳,准,狠。。。可以可以

网友:
好老的板子,要是楼主不是客户要的话,估计这也是料板了,大家手上还有多少G4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