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块I5-4200U的料板,果不其然CPU被带走了

楼主(2021-11-24):
虽然明知道是料板,到手还是按修机流程试试,万一捡漏了呢?一量CPU电感短路,心想不好。
再一测最外侧一相上管击穿,暗叫不好,CPU肯定被带走了。

拆了上管,量了下三个供电仍旧短路,果断拆下所有MOS管和电感,发现是CPU端短了。心中一万头羊驼飞过!@#¥¥%%%

不死心,总得确定下呀,万一是电容短路了呢?
烧鸡,一测果然CPU发热,宣告又多了一块料板。

网友:
中招 不好了

网友:
台式机笔记本U

网友:
你这个是测体温的吧

网友:
这是测温是什么设备  准不准

网友:
CPU坏了,价值一落千丈

网友:
这种板子质量很差的,三桥合一的板子,不是U坏就是集成的北桥坏

网友A:
测温度这个神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
这种CPU是鸡肋

网友:
板载U挂的多

网友:
没事   料板多  都有用

网友:
红外不行  艾瑞的才差不多

网友:
u  不坏 很少修不好

网友:
这种CPU坏得多

网友B:
来,换个CPU修好,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这个测温的我用过,超级难用,测每个电容都要去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换个CPU修好,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CPU贵啊,大约要350一个呢,不如黄鱼买好板子呢

网友:
直接买好的寨板不就好了哈。。。。。。

网友(点评):
是的,不如直接买好板

网友:
还是板载的。。。是不是一体机板?

网友:
要不要100收?

网友(点评):
没错,100块钱收的~~~~~~~~

网友:
板载U 供电芯片短路,u基本跑不掉,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看来,便宜也不好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温度这个神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一端接地 一端接cpu供电  0.9v电流2a   摸  cpu发热就cpu挂   不发热大概率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端接地 一端接cpu供电  0.9v电流2a   摸  cpu发热就cpu挂   不发热大概率其他地方短路

他问的是那个手持测温枪,某宝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问的是那个手持测温枪,某宝大把

好用吗?价格多少

网友:
我已转行 有好u的料板

网友:
现在CPU集成的太多,显卡还有桥,这样坏得就多,最终导致修复率不高,很痛心的.

网友:
恭喜收获料板一张

网友:
哈哈哈不小心捡漏了

网友:
以前烧鸡都用舌头舔,不想现在也用上高科技了

网友:
这种普通红外测温枪不好使吧

网友:
I think very bad, CPU U.

网友E:
还不够彻底,有可能是CPU反面的电容短路了呢,继续拆下CPU烧机试嘛

网友(点评):
已经拆U试了,CPU部分挂了,但是桥是好的。总体还是U挂了

网友:
楼主拿的这个测温仪是隔壁大门测温那个玩意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工业级的,没有温度补偿,测温范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不够彻底,有可能是CPU反面的电容短路了呢,继续拆下CPU烧机试嘛

反正大概率是U挂,不如拆下来烧烧看,不知道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
板载U很易坏的

网友:
哈哈,还想捡漏,哪有这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