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也能植gpu啊,非专业人员没有专业治具

楼主(2021-11-24):
没有专业治具和锡球大小的配合,植核心不好搞啊,但用锡浆就没这问题了,只不过350度的吹,不知道会不会有报销的概率!

另外哪位大佬有测amd hd系列的显卡的显存扫描软件啊?我手里有一对渣渣辉显卡,花屏,买的软件测不了

网友:
不知道呢。 应该还是有卖的

网友A:
软件论坛不多的是

网友:
350吹一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论坛不多的是

没找到测HD系列显卡的,哪里有啊?

网友:
钢网太大的话,用钢网担心大小不均匀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用锡珠也不难啊,锡浆183℃易虚

网友:
183度可以,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
早就不用锡球植球了,用锡浆方便快速

网友:
倒锡珠 搞个铁板烧

网友:
换显存呗一个个的换总有换好的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666,佩服,我没有搞过这个

网友:
为啥锡浆就不能值锡,个人用法不同,用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
这个是核心故障吗?我的270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哪位朋友知道丝印801和丝印ZCA都是什么啊,前者怀疑是nmos,后者怀疑是三极管,打算分别用k38和k1p替换。我发现我被卡bug了,手里多张显卡都是dp接口坏,真是无语啊。。。。。。

网友:
从来都是锡膏植球啊,从凌动到四五六七代

网友B:
楼主钢网加热时没变形?

网友C:
锡浆焊点高还是锡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钢网加热时没变形?

并没有,提前预热,如果怕变形,用镊子按住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浆焊点高还是锡珠?

我用的都是中温的183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没有,提前预热,如果怕变形,用镊子按住吹

你用的什么网哪买的,我这个是先预热呀风枪一去它就变形了按不住的

网友:
嗯,666,这技术我还不会

网友: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啊

网友:
200多度就可以中温有铅的,300多风险太大了

网友:
锡匠的话只能相当于0.2~0.3的锡球,当然主要取决于锡匠的浓厚度。必须要厚点的才行,针筒可以打的浓厚度千万不要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钢网加热时没变形?

肯定会翘,分开搞,4个边4次,中间1次

网友:
时间一长就脱焊  锡桨温度低了点

网友:
原来买了锡浆,一吹就串了,水平有待提高,买锡珠去了

网友:
看来我还得多练练手

网友E:
技术牛逼,我都干废好几片钢网了,变形之后下次都没法用。看来还得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牛逼,我都干废好几片钢网了,变形之后下次都没法用。看来还得练啊

我也干废两片钢网了,变形太大就没法用了,用锡浆钢网比较好取下来,锡球的话,要是涂多了焊油就难取,然后就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