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20 主机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1-11-24):
dell 3020 主机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开机没有反应。主板型号是MIH81R 12124-2 测得开机键1.27V,肯定不正常,

没有图纸只好跑线

跑到主板背面一直往下走,到桥附近,一直想不明白什么还要跑到桥去,不是进IO吗?测得34脚也是1.27V,由于34脚走线在IO底部。没办法从IO出发跑线,陷入维修僵局,要是有电路图可能就好办了,测IO 周和开机脚周边都没有找到1.27V 电压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有修过的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
遇到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了,有的是进系统重启,有的是转一下就停。而且主板背面还有一层白色的涂层,跑线很难

网友:
可不可以,接一个3.3VSB 过去

网友:
找点位飞线试试

网友:
处里结果,真的从3.3VSB 飞一条线到开机针,主板现在运行正。遇到这种板的朋友借鉴一下

网友:
飞了,主板运行正常,开关机正常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
同型号,12125-2点位图纸论坛有

网友:
12125-2点位图纸

12125-2.cad

网友:
断线的地方找到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2022-05-17):
修好了吗?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