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RTX 2070 显卡的uP9512始终不工作

楼主(2021-11-25):
一个技嘉的 RTX 2070 显卡,公版的设计, 其核心的uP9512 始终不产生PWM信号,更换了9512 芯片,检查了外围电路,就是不输出; 36脚的EN信号正常,12脚5V正常,27脚的12V检测正常,这就奇怪了,按说满足这三个条件,芯片就会产生PWM信号了。9512的产品手册没有公布,只能下载些片段的图片了:

网友:
观摩一下大神

海阔天空a -3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析

新芯箱硬88 -1

网友: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这么个小电源芯片居然卡住了

网友A:
这可是显存供电,并不是核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显存供电,并不是核心的

这卡有两个相同的芯片,U606是核心供电

网友:
继续努力,望楼主修好说声

网友B:
换了再说,不是说两个一样嘛,调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再说,不是说两个一样嘛,调换下

我有 9512, 在其它板子测试正常的,换了好几次了, 邪门了,过几天再看看,冷静一下

网友:
刚才冷静的想了一下,应该是PWM输出的下一级有问题,果然,检查发现U30与门的输出脚恒定为低低电平,造成所有DRMOS管没有打开,阻抗的失衡,使9512 的 PWM信号无法产生和输入

网友C:
金手指有信号不通过来,也是不出核心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有信号不通过来,也是不出核心电压的

哪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