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1-11-25):
图纸,这个供电应该是同一个供电的吧?怎么正面有1V,背面就0V了,测试了下,好像没有断线,有阻值。这个可以直接从上面把1V拉下来吗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A:
可以直连,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连,不会烧,,

链接了,但是还有别的问题了,待机正常的话,有个5V,但是这个开启信号是由MCU发出来的,SL1_5V_PWR_EN,这个信号正常待机就应该有的,现在没有,会不会MCU坏了?这种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谢谢,链接了,不过还有别的问题,待机5V开启信号没出,SL1_5V_PWR_EN这个你知道怎么弄吗,MCU发出的,待机MCU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