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主板,开机卡在启动USB启动,无法设置

楼主(2021-11-25):
主板可以开机,卡在这个画面,后续操作都无效

直接取下网卡和声卡,可以跳过去了!换掉坏的的声卡ALC662问题解决,有朋友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卡logo了  拔掉硬盘试试  南桥外设或者南桥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下硬盘       或者刷下BIOS 试下

网友:
这种造成的故障很多的,只要能用到总线的硬件,有故障都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了  拔掉硬盘试试  南桥外设或者南桥本身有问题吧

就是网卡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开机自检出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是x58主板,1、2报错,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x58主板,1、2报错,什么情况

上图过来,大家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
卡logo 拔下硬盘

网友:
U盘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