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数据恢复 分析检测 你们收费吗

楼主(2021-11-25):
各位大侠,数据恢复 分析检测 如果几分钟就可断定结果,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运行分析检测时间,好几个小时,确定故障了,报价了,客户又不做了,不恢复了,这样你们收费吗,怎么收?交流下呗,

网友:
没有数据 你怎么收费       就是出来了 客户不要也没办法收  但是盘肯定不给 没有把配件钱付了的话

网友:
报价了,客户又不做了,,这个要收,,,

一般事前报价,客户反悔的也少,,

网友:
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不收。

网友:
先花几分钟检测一下,大体报个价

网友:
没数据客户才不给钱呢

网友(2021-12-30):
一般事先说明

网友:
事先给客户说明,
检测如果不能恢复不收检测费,退单完结。
如果检测可以恢复,但报价后客户不做需要收取检测费用。
如果报价后接受价格不另外加收检测费

网友:
看情况收费吧

网友(2022-06-09):
经过努力,客户不做的话,你把资料全弄出来,然后把硬盘搞坏,让他只能找你弄找别人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