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显存时连锡了,

楼主(2021-11-25):
有懂的老哥帮忙看看怎么处理吗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
dd

网友A:
连锡不上电 加热洛铁 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锡不上电 加热洛铁 扫一下

预热台150,加焊油,烙铁270,吸锡带都用上了,就跟粘上去一样,就是拖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锡不上电 加热洛铁 扫一下

还有别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绿油隔开

网友B:
能把锡刮开,然后上绿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锡刮开,然后上绿油吗

直接拖平上绿油

网友C:
你这不是连锡,是掉漆

网友:
这么难搞吗?看着不像是连锡了,图片有点看不清。

网友D:
他们原本就连一起的,绝缘漆被你拖掉了,用绿油重新绝缘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E:
本来就是连一起的。拖平 上绝缘油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连一起的。拖平 上绝缘油 就OK了

我今天再拍个清晰点照片,重新上传,谢谢指导,看着就是锡连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连锡,是掉漆

好的,我晚上重新拍几张照片,重新上传,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原本就连一起的,绝缘漆被你拖掉了,用绿油重新绝缘一下不就好了

好的,我晚上重新拍几张照片,重新上传,谢谢指导

网友:
只是掉漆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预热台150,加焊油,烙铁270,吸锡带都用上了,就跟粘上去一样,就是拖不掉,

温度至少400度,我都是开450

网友G:
这个要用绿油,,,,

网友H:
这么点小事,至于还问吗,松香加纯铜丝,拖干净,加绿油隔离,重新植锡不就好了,

网友I:
楼主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话说BGA返修台效果好,可以试试

网友:
烙铁拖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么点小事,至于还问吗,松香加纯铜丝,拖干净,加绿油隔离,重新植锡不就好了,

已经托平了,这几个点是不是本来就是连接的,我的这种情况只是掉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用绿油,,,,

您好,是不是只是掉漆?这几个点本来就连接在一起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至少400度,我都是开450

我的烙铁温度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怎么处理的啊

还没有处理好,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原本就连一起的,绝缘漆被你拖掉了,用绿油重新绝缘一下不就好了

麻烦您再帮我看看,上传了清晰的照片,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已经托平了,这几个点是不是本来就是连接的,我的这种情况只是掉漆吗?谢谢

你仔细看看,正常是掉漆,本来就是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仔细看看,正常是掉漆,本来就是连起来的

好的,谢谢

网友J:
拖干净绿油修复即可,还没到针线活呢,这都不叫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拖干净绿油修复即可,还没到针线活呢,这都不叫事。

好的,谢谢指导,就是说这几个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K:
掉漆连锡分不清,有点担心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掉漆连锡分不清,有点担心能不能修好

哈哈,我也是瞎搞,那就上绿油了,但愿能整好

网友L:
这个用阻焊绿油刷一遍就好了,我一般用牙签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用阻焊绿油刷一遍就好了,我一般用牙签点的

好的,谢谢

网友M:
66以前,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66以前,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您当时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M:
66以前,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直接绿油,然后焊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绿油,然后焊显存吗

我也是不会弄了

网友:
某宝买绿油

网友:
直接上显存 没事。怕的话绿漆绝缘一下

网友:
这个就绿油隔离,干了之后再把原来点刮出来

网友:
原本绝缘层下面就是这样的。你只是还原了真像而己。用绿油,盖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