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迪兰rx580两组mos管

楼主(2021-11-25):
有一张迪兰rx580 两组mos管供电坏了,拆掉后可以工但装上mos管后会继续烧!去掉可以点亮但跑甜甜圈直接死机,大神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 也拿来求助  这是常识的问题  缺供电呗  这也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 也拿来求助  这是常识的问题  缺供电呗  这也求助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换mos管会继续烧,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这显存颜色真是久经沙场了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换mos管会继续烧,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示波器抓波 对比每组的频率  看一下g级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