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笔记本说有时候会花屏,该检查几方面?

楼主(2021-11-25):
详细问题是:开机的时候会花屏一下,之后用一上午也没有花屏 ,这种问题不好检查,不知道该从几方面检查?

网友:
显示系统方面

网友A:
下个测试软件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测试软件跑一下

测试软件?跑哪里?

网友: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 屏线到主板是否正常 接口到主板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查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芯片便是显存,可以先加焊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内存条性能不良时,也会造成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