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ud5 循环重启不跑码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1-11-25):
该板本来不触发,手摸南桥晶振触发,已换晶振,目前开机后循环触发间隔3秒左右,测得io 102脚电平忽高忽低,已刷过bios,晶振波形正常,触发后各电电压瞬间读数正常,没有头绪了,是否哪里短路?该怎么排查,求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 供电时钟复位RTC电路不正常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 供电时钟复位RTC电路不正常都会

现在就是南桥出来的这个s3循环,我想问下x58的板供电不全会掉电么?这个检测是不是南桥来完成?

网友:
S3循环 查这个路线之间 是不是有上拉电压 是不是直连的 中间没有经过任何零件

网友:
供电不全肯定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