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fc板号17805-1各电感对地阻值

楼主(2021-11-25):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这机器好多CPU坏的

网友:
可以可以,谢谢了

网友(2022-01-05):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内屏总不显 外接显示,最后是更换电源管理修好的

网友A:
这机是不是CPU坏的多  不触发  待机电压正常   RTCRST是个排阻  一边3.3V  一边1.05V   我加热后电压正常    后换排阻 谐容  过一晚又不触发了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A:
这机是不是CPU坏的多  不触发  待机电压正常   RTCRST是个排阻  一边3.3V  一边1.05V   我加热后电压正常    后换排阻 谐容  过一晚又不触发了

我这个开机电流反复重启,跑到500多毫安定住了,没知道哪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