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板子的,可以帮忙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吗

楼主(2021-11-25):
谁有这个板子的,可以帮忙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吗,谢谢了。

网友:
换个1K的试试呗

网友A:
这型号的华硕笔记本主板有点位图的。。

网友:
这有点位的

网友:
1k 10k 8.2k多试试或许有惊喜

网友B:
看一下  对照图纸给你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的华硕笔记本主板有点位图的。。

点位图上看了,没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对照图纸给你标的...................

谢谢了,试试行不行

网友:
正常开机了,上面两个100K,下面两个0,确实是六楼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