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朋友们,大家好,帮看看丽讯1180不开机

楼主(2021-11-25):
朋友们,大家好,请教一下,一台丽讯1180的投影机,上电后,电源灯一直闪烁,开不了机,小弟求助大佬们指点

网友A:
闪烁次数有,没有数

网友A:
还有接口连一起啥操作,是开关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烁次数有,没有数

谢谢关注。插上电源线,开始闪烁,大约闪烁30几次,停顿一秒,再次闪烁30多次,然后变成快闪两下,再闪一下,这样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接口连一起啥操作,是开关嘛?

谢谢,是以前卖家焊接的,灯盖开关,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