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 不开机

楼主(2021-11-25):
通电按开关不上电 拆机后测公共点19v 3v正常 5v正常 其余电均没有 按时序查 RTC电路正常 查桥的待机条件时 发现PM-RSMRST#不正常 追查到该电阻 发现电阻被腐蚀 焊盘也腐蚀了 该信号连接桥待机Dpwrok 桥未收到3.3v 懒得找电阻换了 拆下1k电阻 小刀刮开腐蚀的焊盘 直接飞条线 电流哗哗的上来了 拿不出手的案例 只为加点儿分 附上故障点

网友A:
这电流表自己DIY的嘛?好别致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表自己DIY的嘛?好别致

不是 某宝买的 还是挺好用的 就是质量感觉不咋的 以前用的30V 5A 的 要修联想的一体机都是7A以上的 才又买了这个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