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杂牌主板进系统单独键盘用不了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1-11-25):
一片杂牌主板进系统单独键盘用不了的维修过程

最近接到一片板子,有点像某寨板,上面标有7774。
故障有点意思,是电脑店送过来的,据他描述,进系统键盘用不得,鼠标、U盘、无线网卡都可以正常使用,我试了一下,系统能认到键盘但就是不能用,外接一个USB扩展是键盘是能用的,试过PS口的无法识,想换系统到了BIOS界面USB键盘是正常使用的,到PE选择界面键盘动不了,这就很怪异了,这年头混个饭吃真难,杂鱼主板也会耍流氓 了,花了亿点点时间把老底翻了才找到一份类似的图纸,以我多年维修经验来看,对于这种小小故障一般是USB_OC出了问题。
拆板研究了一下,电压5V正常,打USB对地值只有一组是偏大10,其它都是好的,试过这接口能用,也排除桥的问题。USB_OC呢,我不想说了,本来以为要秒杀的,没有图纸的话不好找

上某讯找线索,发现有一铁子也是描述进PE鼠标键盘无法动弹这情况,但没有下文,只好自己默默的想办法,刷个BIOS没有用,PS口很少人用了,先试修PS口用键盘进PE看看,找到PS口的排阻2.2K量了一下,只有一个是正常的,其它三个阻值很低,只有45,拆掉排阻打值正常,量排阻四个都是2.2K,焊回去量四个都正常,太奇怪了,插上PS键盘可以识别到了,用PE进系统,发现USB键盘也是正常了,估计是好了,关机接上硬盘进系统,又不行了。
拆板子,测排阻对地值又偏低了,这次拆掉电容,试了又好了,装机进系统还是不行,进PE卡在选择界面,此时PS键盘也动不了,感觉是加热一下板子可以好一会,找料板子拆一个排阻2.7K的换过去,此时试机都正常了。

无图你当我瞎说,就发一个排阻,哪个位置,会修的人都懂的。
某大师最近不是碰到一台 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换桥修不出来么,这会不会多了一种思路

想不到吧,IO这边轻微短路会引起USB进系统鼠标用得,键盘用不得,我也是第 一次碰见

网友:
学习了,PS2很少用了现在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维修人不容易啊,总是遇到千奇百怪的问题。头发都掉光了。

网友A:
这到底是什么品牌主板,杂牌也要有名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到底是什么品牌主板,杂牌也要有名字啊。

这牌子以前可以有名字现在不能有名字,以后还有没有名字就不懂了,图上面应该是抹掉一个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以前可以有名字现在不能有名字,以后还有没有名字就不懂了,图上面应该是抹掉一个字母~~~

谢谢,我懂了。

网友:
ms-7774这种板故障率不是很高的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拆下排阻测量正常,换上去就是不正常,这种时候不管测量如何果断更换就可以了。同样的排阻故障我的主板表现为不亮机,跑码卡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