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小新-14 2019 LA-H101P 备份改ME及官网提取BIOS+EC

楼主(2021-11-25):
机型:联想小新-14 2019
板号:EL5C3/EL531/EL431 LA-H101P Rev1.0 独显
小新-14 2019独显备份 配置ME

网友:
修到台0.005电流的 想刷个EC试试
ec 程序是那个

网友(2022-03-23):
用第二个成功亮机!谢谢!!

网友A(2022-07-15):
这机BIOS芯片是XMC QH128A吧,我用809F刷,校验错误。你们用什么刷写器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BIOS芯片是XMC QH128A吧,我用809F刷,校验错误。你们用什么刷写器刷的

809F刷写的啊,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9F刷写的啊,正常的

这真奇怪啊,我怎么刷都是校验错误,难道芯片有问题?这机都可以跑码读内存呵,我就是想刷个BIOS,现在掉坑了,想刷回来都不行!不过有其它贴跟我遇的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奇怪啊,我怎么刷都是校验错误,难道芯片有问题?这机都可以跑码读内存呵,我就是想刷个BIOS,现在掉 ...

烘枪温度高,芯片吹坏了吧,这个先丢边上,换个芯片写进去试下

网友(2022-11-08):
我的原来摄像头打不开  驱动都正常  刷了这个 第一屏死机

网友:
拆掉硬盘打开快速启动就正常了  关闭快速启动 第一屏就会死机

网友:
上安装版win10都还第一屏死机   这个bios版本是1.0  ec版本2.0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