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1-11-25):
各位维修大神好,我的主板维修遇到了问题,望能指点迷津。主板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量开机针脚电压3.3v,IT8728F 106脚按开机按钮正常跳变,107脚电压无下拉,107脚到绿线无断点,然后去量116脚位RSMRST对地短路,于是我把116针脚挑起,量得板上的116针的焊点对地短路,116针脚有2伏多的电压,但是拔下电源线再量就不短路,再插电状态下量116焊点对地阻值为18.5Ω,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维修,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我感觉是主板坏了

网友:
R53拆了,如果R53靠近桥这端正常了,那就是IO挂了,换IO就行了,如果拆了R53电阻两端还是电压偏低太多,那就是三极管和桥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