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F主板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21-11-25):
华硕B450-F主板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USB报错然后15秒后就关机了,测量了每一组USB供电都正常,插键盘测试,发现有一组USB3.0键盘键盘用不了,没有相应的图纸点位图,找不到相应的USB-OC走向不知从何下手了,哪位大神来支点高招?

网友:
新手发帖,发错位置了,版主看到帮删除一下主题!

网友A:
有四个电阻排列在一起的位置

网友:
更换主板电池试一试,戴尔主板曾经出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
找到USB供电跟哪排阻相连的地方基本就是它了,而且一边在桥附近
下图也是B450的华硕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四个电阻排列在一起的位置

叫排阻,一个排阻上全是信号检测

网友:
应该是个822四排阻,华硕822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拆掉接口旁边的小6脚防静电芯片

网友B:
兄弟修好了没有? 我今天也修了这个板子 15秒关机 应该是通病  换了桥旁边的两个排阻OK了  472和103的排阻 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修好了没有? 我今天也修了这个板子 15秒关机 应该是通病  换了桥旁边的两个排阻OK了  472和103的排阻  ...

忙了两天搁置了,今天打算拿出来看看,是哪两个?有图不

网友:
南桥旁边的 排阻822 472  一对一对换

网友:
这么多年 华硕还是这个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忙了两天搁置了,今天打算拿出来看看,是哪两个?有图不

板子顾客拿走了,桥左边,就两个排阻  你拆开散热器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顾客拿走了,桥左边,就两个排阻  你拆开散热器就看到了

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2022-02-03):
USB分压电阻有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