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小白问题,主板内存供电芯片。

楼主(2021-11-25):
新手小白请教,一块技嘉的H61M主板,故障是插第一个内存槽就反复重启,插第二条内存槽能正常开机,但也会不定时掉电重启。怀疑是内存供电有问题,芯片是RT9173D,测量电压如下:1脚1.5V,2脚接地,3脚0.77V,4脚0.77V,5.6.7.8脚为5V。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你找错方向了,这个芯片是内存参考电压,你去找内存1.5的芯片

网友:
1脚1.5v就是内存供电,电压是正常的,不过有可能带不起来负载,这样的问题很难排查,在他掉电的时候测量才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