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F主板,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21-11-25):
华硕B450-F主板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USB报错然后15秒后就关机了,测量了每一组USB供电都正常,插键盘测试,发现有一组USB3.0键盘键盘用不了(图片红圈里),没有相应的图纸点位图,找不到相应的USB-OC走向不知从何下手了,哪位大神来支点高招?

网友A:
这组供电正常吗?      USB3,0 接口看有没有进过USB转接芯片

网友:
看看每个USB口正不正常 ,有没有坏口

网友B:
EC 南桥 USB 芯片 上热成像仪

网友:
坏的那组供电正常,USB口也没明显坏的地方,只有坏的那组插键盘没有反应,其他USB口,包括外置的USB2.0 3.0,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南桥 USB 芯片 上热成像仪

没有热成像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组供电正常吗?      USB3,0 接口看有没有进过USB转接芯片

看不出哪组是转接芯片

网友:
有四个电阻并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哪组是转接芯片

网卡与Io中间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与Io中间芯片是什么

拍个高清图

网友C:
好的,帮忙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帮忙看看啊!

还是不清晰   你把USb附近长条芯片拍清楚点

网友A:
你看那个6脚芯片往那个芯片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那个6脚芯片往那个芯片跑了

直接往CPU座底跑!

网友D:
拆掉这个6脚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这个6脚芯片看看

非常感谢,拆掉就没有十五秒关机了,可惜手上料板没有此六角芯片,不知更换此芯片那组USB3.0是否能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USB被插坏了 带着静电 导致ESD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这个6脚芯片看看

装机发现还是提示USB报错,然后15秒关机,重启的话能开机,这个又怎么破?

网友:
量一下每个小六脚芯片Vcc对地值,短路的取掉就好了。一般中间脚一个是电源一个是地,直接二极管档量中间两个脚就可以,为0的就是坏的。也有可能多个芯片共用一路电源,那就一个个拆吧。

网友:
应该是AOZ8902CIL,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