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BP2900又要返修,又卡纸求助。

楼主(2021-11-25):
LBP2900又要返修,卡纸。
还是同一台。开机有响应,过程中闪1秒红灯就灭,机器就绪
一打印,上纸,卡到硒鼓位置。
我把定影的光电传感,以及背部的光电传感,共4个元件都换了。
还是卡纸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下硒鼓呢?

网友:
不行就换整个进纸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下硒鼓呢?

换过硒鼓了。

网友:
是不是挑纸?施乐的话解决。

网友:
检查整个纸道吧

网友:
激光器和盖板传感器检查一下

网友:
搓纸轮上纸转几圈就卡?
看下是不是硒鼓漏电,如果是漏电一卡纸就把硒鼓拿出来转一下看鼓芯会有一条黑杠。
如果不是硒鼓问题再看下机子打开右侧盖角落有个磁吸,看下是不是海绵老化。

网友:
鼓芯做个记号打印下看鼓芯转不转再来判断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硒鼓检测传感器连接的走纸传感器杆,看看是不是磨平了!别光换传感器,传感器坏的几率太小了,遮住传感器的杆磨损大了会导致你无法想象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