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P接口插上显示器,电压就被拉低

楼主(2021-11-25):
目前怀疑出在引脚13 14 15 17 18,可是没有电路图,研究了有一阵子了,特来请教。这是个Q6000,之前修过Q4000相关的三极管二极管一换就好了,这个也全部换了。。。。因为没测出哪里问题,还是没解决,求指点啊!主要芯片都代换了还是不行,怀疑问题在某个电容或者电阻,全测了,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A:
什么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对地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被拉低了

DP接口供电

网友A:
测一下接口18引脚是多少电压 或者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接口18引脚是多少电压 或者对地阻值是多少

对地阻值1.554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

网友:
数据阻值与供电,不然就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

当然不是带电测的,我还有一块料板,对地阻值也是这样,插上显示器就0.761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