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F REV 1.00双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的B85M-F  REV 1.00主板说是不开机从论坛上下载一个BIOS刷上直接开机  以为就此解决了  心里大喜  结果接上显示器 报CPU电压错误  进bios CPU电压显示4.00v  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仔细看ec附近电阻没有图纸  发现一颗电阻类似被碰了一下  测量一边连接CPU供电   另一边连接ec跟一个接地的电阻  由此判断这个就是CPU电压的分压检测电阻由于不知道多大的电阻直接换了10K的 开机不报错了  BIOS CPU电压显示0.34v   不管了能用就行了  大神们给我加价分吧  下载分确实不够用了  谢谢

网友:
那个电阻的阻值是1K

网友:
电压检测异常会烧东西的

网友:
66,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用到